楼主(2011-03-04):
请问用U盘传输到GP3000系列触摸屏中的文件,能否用GP-PRO EX软件打开?
我记得 GP/PRO/PB3软件,在传输页面里,有个 上传信息的选项,不选择时,用户不能够上载程序。
那么GP-PRO EX软件,如何设置也可以使用户不能够上载程序?
谢谢!!!

网友A:
GP3000系列里并没有“禁止上载”这个功能哦。

楼主:
那么请问下载至触摸屏的程序,上载后,能够打开呢?

楼主:
请问如果上载后 是照片中的文件,能否打开,如何打开呢?谢谢!
感谢风之力大虾

网友B:
用编程电缆的搞过 这样的格式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上载后 是照片中的文件,能否打开,如何打开呢?谢谢!
感谢风之力大虾

可以打开。

网友A:
选择Memory Loader菜单下的“创建工程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