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4):
请教:SM331-7KF02系列PLC,L端接24V+,M接24V-,10和11短接,4-20MA信号输入,输出为什么是恒定不变的32767?其中Mana与M端存在10.4V的电势,信号负与Mana之间也存在10V左右的电势,不明白为什么,请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想了两天还没找到解决办法,盼指教

网友A:
SM331 模拟量输入板读出32767 (16#7FFF), 在输入通道的测量线M-和测量电路的参考点Mana之间会发生电位差Ucm(共模电压), 正如你说"信号负与Mana之间也存在10V左右的电势". 请使用一根导线将信号负与Mana短接, 来消除Ucm(共模电压)对模拟量测量的干扰!

为什么会在信号负与Mana之间产生10V左右的电势? 估计你使用了非隔离型的变送器. 变送器的信号端口与模拟量输入板的通道, 存在比较大的电势差.

如果有条件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信号隔离器来消除Ucm(共模电压).

网友B:
3楼说的很对,这个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331 模拟量输入板读出32767 (16#7FFF), 在输入通道的测量线M-和测量电路的参考点Mana之间会发生电位差Ucm(共模电压), 正如你说"信号负与Mana之间也存在10V左右的电势". 请使用一根导线将信号负与Mana短接, 来消除Ucm(共模电压)对模拟量测量的干扰!

为什么会在信号负与Mana之间产生10V左右的电势? 估计你使用了非隔离型的变送器. 变送器的信号端口与模拟量输入板的通道, 存在比较大的电势差.

如果有条件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信号隔离器来消除Ucm(共模电压).

谢谢指教

网友C(2011-12-15):
深圳诺顺科技
工厂生产销售 信号,温度,电流 电压,双路,三相,三路隔离变送器的
http://www.rs-transducer.com/ www.rousun.com有需要随时联系我,13411886851,贺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