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4):
1000比5的互感器被换成了800比5的互感器 用电度数会相差多少  具体怎么计算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还是按倍数吧。

网友B:
用电度数按乘400计算。

网友C:
记住换互感器前的底数A,再记住抄表时的数B,用电量是(B-A)*160
不知你有没电压互感器若有再乘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网友D:
1000:5的系数是200,800:5的系数是16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000:5的系数是200,800:5的系数是160.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记住换互感器前的底数A,再记住抄表时的数B,用电量是(B-A)*160
不知你有没电压互感器若有再乘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这样就行了!

楼主:
那是不是就是说换互感器之后的实际用电度数比原来少了五分之一(200减160比200)也就是说假如换互感器之前表走1000度  换互感器之后表显示度数是800?

网友D:
你把我都说蒙了,这么和你说吧。换互感器前电表走5个字=1000度电,换互感器后表走5个字=800度电~!

网友G:
电度表显示的度数 乘上40 就是相差的电度数

楼主:
有点明白了   谢谢  嘿嘿

网友H:
个人觉得如果还是一样的用电负荷,如换了互感器,那肯定度数少了

网友H:
不是度数少了,是算出来的用电量少了!

网友D:
晕,同样的负荷,用电量怎么会少?
引用 网友H:
不是度数少了,是算出来的用电量少了!

网友I:
电表数乘以变比。(1000:5时电表跑的度数 乘以200加上800:5时跑的度数乘以160

网友J:
用电量是不会少的,只是表上的数字要转得快一点。比如100比5的你的表显示为10,50比5的的你的表就会显示为20

网友F:
引用 网友J:
用电量是不会少的,只是表上的数字要转得快一点。比如100比5的你的表显示为10,50比5的的你的表就会显示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