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4):
用1.5KW变频电机,变频器控制,每次开机(停一段时间后),变频器显示频率100HZ,但电机转速比50HZ还慢,转几分钟后速度慢慢正常(100HZ速度)。如停时间不长,开机正常,开100HZ就是100HZ的转速,请高手分析下原因,谢谢。加速时间2秒

网友A:
怀疑变频器电容不良

网友B:
这个问题真奇怪!是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吗?
影响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