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plc检测电机是否在运转或者停止,容易操作

楼主(2011-03-04):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612/A-98D4-16775035C970-1.shtml

网友A:
我也学学

网友B:
在PLC里用一个定时器,外围用一个接近开关就可以了!这个不难的!

网友C:
视情况,也可以根据控制信号,结合动作机构的位置检测(一定时间内)等,进行判断。
须看具体要求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