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4):
用1.5KW变频电机,变频器控制,每次开机(停一段时间后),变频器显示频率100HZ,但电机转速比50HZ还慢,转几分钟后速度慢慢正常(100HZ速度)。如停时间不长,开机正常,开100HZ就是100HZ的转速,请高手分析下原因,谢谢。加速时间设2秒

网友A:
楼主请问你的加速时间设定在多长时间呢!

网友B:
是不是变频器的直流母线需要充电呀?如果是,那你就不要总是频繁的切断变频器的输入电源,而是采用开关量的控制命令,只切断电机的电源,这样操作,就不会出现给定以后反应速度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