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5):
我公司有一台冷却塔,在上面有一台冷却风机,用来冷却巡环水的。主要用于设备冷却的,避免高温。
出事了,最近在短短十几天时间里,连续修理了四次,大家帮帮忙,看看是啥毛病,哪里的事情,哪里出故障了引起的?
接触器是新换的,施耐德的;电流都在4.3左右,没有偏大的。

网友A:
没看见你说的故障现象,怎么看呀!

网友B:
对,故障判断,首先要描述故障现象;
已经检修过的,还需提供检修过程,才好做进一步的判别。

网友C:
这个一般放在室外,修好后要采取措施防日晒雨淋。

网友D:
都不说个毛病的所在地,都没有说是什么故障,别人怎么分析啊?

网友E:
等待故障现象ing

楼主:
故障现象:一日,早上上班在巡检时发现冷却塔循环风机不转了,断路器跳闸了。经检查,发现是电机烧了。
   外出重新缠线圈后,安装上,开机检查无误,运行可以,运行电流每项在4.3A左右,电压在380V左右正常。第二天早上巡检,发现又坏了,如此这样连续修理了四次,没有查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冷却塔风机的叶片也检查了,没有异常,电机安装牢固,无摆动现象,已经运行二年多了,没有发现异常。但是自从第一次坏了之后,维修过后就没有运行二天的,只能是过宿就坏。
   大家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F:
是不是线路缺相,装个保护器检测下。

网友G: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修马达的,拆开马达线圈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原因烧掉的了

网友H:
马达烧了以后,你打开端盖看了没,是全部烧黑还是三相绕组里各有一个,还有你测得电流值与名牌上的电流值是不是一样,

网友I:
电机绕组烧毁一般只有以下几个原因:单相,过载,电源电压过低,三相电压相差过大,定子和转子相擦。在以上基础上逐项排除应该不难解决。

网友J:
刚绕好如果检测各项参数都正常,我劝楼主换一家绕电机吧!
拆开看看你的漆包线..................

网友D:
冷却塔电机是8极的。本来就在高温中过日子,然后由水蒸汽蒸着。
只要能转就可能不是缺相,缺相会启不起来。
多是密封不好,潮湿短路。

网友A:
是不是线路有接地的地方,热继有没有选合适,为什么空开不提前跳,烧了电机才跳呢?
还有就是电机修的不好,漆包线不好!给风机重新拉根电缆看看还跳吗!热继一定要选合适!

网友K:
嘿嘿,我也遇到过和你相同的问题,不过不是水塔电机而是冷凝器电机,在第一次烧了后,换一个新的就烧,换一个就烧,电线什么都换了,就是没找到原因。

网友L:
在它准备烧之前检查一下有什么异常现象没有。

网友M:
冷却塔风机,大多是防水型的电机,也不知电机烧坏后,检查没有,是过载还是缺相也没搞清,还是风叶有问题,不平衡这些多要检查,也不要盲目地更换!

楼主:
今天又重新维修后,安装上了,测各项电流均在4.3A左右,无较大差异,看看使用结果如何。
风叶无摆动现象,原线路无更改。

网友N: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修马达的,拆开马达线圈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原因烧掉的了

网友O:
拆开检查,如果线圈全部烧焦,换维修档.若只是局部烧,电机密封性不好导致.

楼主:
到现在已经运行两天了,电流都在4.3左右,没有偏大的,都很正常,在耐心等待中。

楼主:
到今天一直在运行,效果还不错,如果再有三天不坏,那么就揭晓答案了。

网友P:
是什么原因啊?  等待!!!!

网友Q:
神马东西,多测测就行的。
固纬电子 http://www.gwinstek.net 东莞分公司

网友R: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修马达的,拆开马达线圈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原因烧掉的了
支持

网友S:
看来是不能常时间工作,电机的机壳是不是很烫?
感觉象电机有没有完全修好,建议换个新电机。

楼主:
说明:第一次坏了是过压引起的,烧坏了。
     第二次是没有维修好引起的,绝缘强度不够;
     第三次是防水没有做好引起的,电机外壳被电机修理工搞裂纹引起的;
     第四次也是绕组线圈耐温不够引起的。
嗨,害的我搞了四次才搞好。大家以后不要做我的弯路。

网友T(2011-04-28):
检查线路,有没缺相

网友U:
偷工减料,密封没做好,野蛮施工全站到了。

网友V:
原因说说

网友W:
是不是电机下线错啦,一般是六极的。还有是不是铜线换成了铝线?

网友X:
电机进水了

网友Y:
检修不认真啊,壳子都裂了,就不要上了啊

网友Z:
换线,检查电机密封性,此冷却电机是高要求密封电机一般是1.5KW的和3KW的,不是一般外面能修的,建议换新

网友AA:
(1)有可能进水(2)维修质量(3)电机问题建议报废换电机(4)线更换

网友AB:
维修质量没保证,还不如换新的。

网友AC:
检查线路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AD(2011-06-13):
特殊电动机最好是买新的 重绕效果不好 而且外行会说自己技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