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5):
科姆龙哪些型号是适合用在单相电机上的,知道的麻烦说一下,小弟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A:
还是换成三相电机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换成三相电机方便些;
问题的关键就是用单相电机搭配科姆龙的单相变频器,这点事改不了的

网友A:
呵呵;
所谓的单相变频器,通常是指单相220V供电,输出三相220V的型号;

网友B:
反正我是没见过 所谓的单相输出变频器,输出为单相的变频电源倒见得多,3KVA容量的要个七八千来快,一般为1—400HZ

网友C:
即便是单相电机有对应的变频器,应用范围也多在家电行业,或小功率的驱动场合。而且成本太高的话,家用市场也未必能接受。因为东西太贵了,普通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