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5):
有一个表盘(像闹钟),上面有个玻璃罩(3mm厚),里面有根指针,指针是铝的,涂有红或黑色油漆,背景是白色,测指针转速,玻璃罩不给打开。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光电二极管能实现吗?真的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你要把具体问题拿出来

网友B:
最好上个图片,再介绍一下就好帮你分析。

楼主:
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什么型号的光电二极管发射的光能够穿透3mm厚的玻璃罩,使接收的信号比较好,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查资料实在无从查起,麻烦您了!

楼主:
我暂时还没拿到表盘,是一个像闹钟的表盘,主要是不知道选择我什么样的光电二极管,需要发射和接收光是一个端,然后光能够穿过玻璃,希望您可以给些意见,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