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技术帖

楼主(2011-03-05):
前晚上,收线(直流电机)机运转中突然停止,590驱动器报警,显示磁场故障,打开前面一板,后面的板上,紧靠一起的两只保险丝,下面一只熔断,10A的,换上备用的,OK。

网友A:
楼主讲了故障检修过程,还可以给出对故障原因的判断,换熔断器前是否有注意点。

总之,实际检修的例子,有参考启发作用,好。

网友B:
不知道,这个保险丝为什么会断?有否分析和判断?

网友C:
应该是励磁报警,直流驱动经常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保险丝为什么会断?有否分析和判断?

工厂求快。我也找不到资料。公司有网络不让用。

网友B:
直流电机的励磁控制一般都是以满磁给定作为启动,所以上电瞬间电流冲击是比较大的。因为:
1.它属于突加阶跃给定;
2.励磁调节器一般的惯性比较大。
所以,启动瞬间,励磁电流的实际值会产生冲击。往往这种冲击导致励磁供电的保险烧断。由此,一般励磁回路的过载保护采用热继电器保护(非敏感性的),而短路保护用熔断器。也就是说,励磁的熔断器要选的尽可能的大一些,抗短路的保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