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

楼主(2011-03-05):
手头上有一台三菱伺服驱动器,型号是MR-J100A,电机是HA-SE102.无资料,不知道怎么接线,想用速度控制模式,也不知道怎么调整参数,哪位师傅有资料或是能指点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
呵呵;非常老的型号了;

楼主:
确实是很老了,看样子只要到路桥旧货市场去找专家了,呵呵!

网友B:
这个型号很老了,要去找到接线资料才接线,不要去试,因为要是接错了24V线的话,是有可能烧坏放大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