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能停机

楼主(2011-03-05):
一台abb  acs800变频器 启动后不能停机,无论用本地还是数字端口都不能是机器停止运转。恢复了出场设置 ,依然不行。另外运转时,面板上的赫兹数  总是在2 到15hz间波动 。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到底哪里出了故障。谢谢啦。

网友A:
多半你端子接线有问题吧

楼主:
可以肯定接线没有问题 ,用本地控制屏依然不能停机

网友B:
我曾遇到过用了不是同一型号的面板出现过类似情况,换个面板试试看

楼主:
应该不是这种情况,面板是机器上原装的 再说用数字端子同样不能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