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5):
请教一下各位,关于威纶屏[开启/关闭]的执行速度问题.
在某一画面中有多个数值输入元件,要求PLC的内某点M0为ON时它们的不能输入,现用[安全]->[开启/关闭](不钩选[关闭时隐藏],钩选[但位状态为OFF时开启],PLC名称:"PLC",地址:M0)
问题是每个输入元件都开启这个功能,是不是只要在这个画面每个元件都要和PLC走通讯呢?对HMI的响应速度有影响?(我能感到的是元件刷新的明显的停顿.)
如果是这样的,若先用MACRO语句把PLC的M0读到HMI的LB0中,再把PLC名称换成"Local HMI"的LB0,这样是不是就只通讯一次就够了,速度是不是有所提高?
[另问] MACRO若要实现HMI读取PLC一段数据,如D0~D99->LW0~LW99,何种方法较好?
这段语句: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temp[100]
   GetData(temp[0], "PLC", D, 0, 100)
   // GetData(temp[0], "PLC", D, 0, 20)
   // DELAY(50)  // ms
   // GetData(temp[20], "PLC", D, 20, 20)
   // DELAY(50)
   // GetData(temp[40], "PLC", D, 40 20)
   // DELAY(50)
   // GetData(temp[60], "PLC", D, 60, 20)
   // DELAY(50)
   // GetData(temp[80], "PLC", D, 80, 20)
   // DELAY(50)
   SetData(temp[0], "Local HMI", LW, 0, 100)
end macro_command
问题还是通讯的数据量太大了(是这样么?),还是要分成几段,中间加句延时?如注释中所示.PS:延时有用么?加GetData()的前面还是加后面?
还想知道一下,通讯格式是(9.6Kbps,7,E,1),1秒960字节,延时50ms刚够,是不是这么算的?
或有其它更好的办法,都可以交流下.不盛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