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5):
谁有能在windows 7里面安装使用的的plc软件?有的话能否留下下载地址或**********
                                            本人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A:
thunder://QUFodHRwOi8vMTI3LjAuMC4xL1vmrKflp4bpvpnnvJbnqIvljIVdLkNYT05FVjQuaXNvP2ZpZD1tbDJoNFkxeGhwaHpWNjFBZFNJZ3IvMDY4OWtBQUtCL0FBQUFBSmpWejdBdnZjSFNvM3QyN2gyOFRnYmVnYm1rJm1pZD02NjYmdGhyZXNob2xkPTE1MCZ0aWQ9NDc2M0FEQ0REMzMyNTEyMjgzNTNDNzRFM0NBQTBFQjAmc3JjaWQ9Nlpa

欧姆龙的CX-ONE要不要,有问题再联系。

网友B:
看你装什么品牌的了,国产的有的可以,西门子的200的可以,我试过。

网友C:
什么软件都可以,安装后点击兼容模式就可以,只是有些驱动不兼容

网友D:
罗克韦尔RSLongix5000可以的

网友E:
很多PLC软件都可以了

网友F:
我在别人的机上装过松下和威纶屏

网友G:
32位的WIN7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