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5):
富士NB  PLC    ERR闪烁是那里的问题啊,输出端24V正常的,电池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就Err灯闪烁吗?其他灯状态是什么呢?

Err闪烁基本为以下情况:
1、WDT超时。M8001,M8020被置位。
2、用户内存错误。M8001被置位。
3、用户编程错误。M8001被置位。
4、用户非致命错误。M8001,M8026,M8110~M812F被置位。
5、用户致命错误。M8001,M8027,M8130~M814F被置位。

网友B:
程序重新输入一次;

楼主:
回一楼,   其他灯都正常的,   谢谢你,这是别人送的PLC可能是程序坏了,,,,

楼主:
朋友有富士的编程软件吗?我想写个程序试一试,,, aigo51@126.com    谢谢了

网友C:
软件 电缆 自己联机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有富士的编程软件吗?我想写个程序试一试,,, aigo51@126.com    谢谢了

中国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下载Flex PC Programmer V2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