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5):
三相  三相四线 三相五线  中性点  零地是具体怎么划分的

网友A:
你咋不百度一下再来啊?

网友B:
三相五线制
包括三相电的三个相线(A、B、C线)、中性线(N线);以及地线(PE线)。   中性线(N线)就是零线。三相负载对称时,三相线路流入中性线的电流矢量和为零,但对于单独的一相来讲,电流不为零。三相负载不对称时,中性线的电流矢量和不为零,会产生对地电压。
三线四线制与三线五线制少个地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相五线制
包括三相电的三个相线(A、B、C线)、中性线(N线);以及地线(PE线)。   中性线(N线)就是零线。三相负载对称时,三相线路流入中性线的电流矢量和为零,但对于单独的一相来讲,电流不为零。三相负载不对称时,中性线的电流矢量和不为零,会产生对地电压。
三线四线制与三线五线制少个地线
,挺全面的

网友D:
现在都是五线制

网友E:
三线五线,应当只是通俗的叫法;
可查阅相关标准。

网友F:
着重需要看工业用电规程,零线一般用蓝色线或黑线;接地线用黄绿双色线。接地线必须是同大地直接连接、且是重复接地。而零线是中心点直接接地

网友G:
零线是N,地线是PE。就在前两天,这个栏目里有一个不错的帖子,讨论零与地的问题,很详细。
我们国家的电网制式现在是IEC的标准,所以也要用IEC的电网制式来区分我们的电网形式。有IT、TT、TN-C、TN-S、TN-C-S这五种形式。零与地的区分一目了然。
建议你还是去百度一下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教导  我就是偶尔听说了IT、TT、TN-C、TN-S、TN-C-S的划分  但是说的人也是一知半解  所以在这里请教各位的  百度可以查到?  我去试试看

网友H:
零线与地线是很多电工多年搞不清楚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所谓接零系统、接地系统是指单台变压器而言。
变压器中性点不与大地连接,工作电流直接回到中性点,就是接零系统;
变压器中性点直接与大地相连就是接地系统;
不管接地系统、接零系统从中性点引出的工作导线我们习惯都叫零线,目前多采用三相五线制,就是在配电室再做一个专用的接地极,随供电电缆一起供至用户动力箱,该接地线主要用来做接地保护。

网友I:
电源(指发电机或变压器)以星形连接,三个绕组的同名端连接在一起的端点称为中性点,由该中性点引出的线就称为中性线,用字母N表示。三个绕组的另一端分别引出的线称为相线,分别用L1、L2、L3(或A、B、C)表示其相序。

如果电源的中性点直接接地,那么该点就称为零点,由零点引出的线就称为零线,还是用字母N表示。

由于中性点的接地是工作接地,它是电源的一部分,由此三条相线加上零线就变成了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

地线通常指用于安全保护的保护接地线,它是专职于安全保护,通常与电源的其它各条线(包括零线)相互独立,没有电气上的直接联系。安全保护线通常用字母PE表示。

这里要注意的是地线只是安全保护线的其中一种,所以PE线不单指地线(保护接地),还包括零(PEN)线(保护接零)。

电源三相绕组仅引出三条相线,而且中性点不接地,这种系统就称之为三相三线制供电系统,就是国际标准(也是国家标准,以下相同)中的IT系统。

电源三相绕组引出四条线(包括中性线或零线),这种供电系统就称为三相四线制系统。如果中性点直接接地,那么它就成为国际标准中的TN系统和TT系统。

其中,TN系统又分为TN-C、TN-S和TN-C-S系统。

TN-C系统就是过去我们常说的三相四线制系统中的保护接零系统,它的零线现在用字母PEN表示。

TN-S系统是在电源中性点接地以后,从接地点分别引出两条线,一条是工作零线,用字母N表示;另一条是安全保护线,用字母PE表示。两条线各司其职,不能混淆,也不能相互再次合并为一体。这就是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

TN-C-S是结合以上两者的优点发展而来,在TN-C的基础上,线路进入用电场所之前,零(PEN)线作重复接地后分别引出两条线,变成后面的线路成为TN-S系统。即前段为TN-C(三相四线系统),后段为TN-S(三相五线制系统)。

TT系统仍为三相四线供电系统,与TN系统不同的是它的安全保护线是独立于供电系统,与系统没有直接的联系,是保护接地系统,它的保护线(PE线)就是地线。

由于现在的国家标准是引进西方的标准,它们中性线、零线不分,统统称为中性线,由此不能区别于中性点是否接地,造成一定的混乱,特别是一些新手。

因为我国很多地方还存在一些中性点不直接接地的供电系统,它的中性点没有接地,它的中性线才是真正的中性线,不等于现在国家标准中的中性点已接地的“中性线”。这种系统目前我还没有在哪个标准中有对它进行过描述,所以我不知它属那种系统。

网友J:
零线我地线,包括国家的接线系统怎么区分,在工厂供电的书中也有明确解释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的详细介绍  现在完全明白了

网友K:
这些东西百度一下,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