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延迟问题

楼主(2011-03-05):
用LG K200 PLC和15台LG变频器进行通信(485,LG专用协议),控制电机启、停及转速调整,发现启、停及频率变换延迟十分严重,会有1秒以上的时间,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谢谢。

网友A:
这很正常,主要有两种可能或都存在:
1.软件通讯任务太多,确实产生迟延
2.有干扰,通讯不稳定,导致重复通讯产生迟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