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6):
老师好:

手上又有一个三棱PLC    A2USH(CPU)-S1的模块   能直接与电脑交换信息吗?

plc   的接口是RS_  485    电脑接口是RS_ 232   怎么接

网友A:
请先把具体的品牌、型号说清楚;

网友B:
买一个数据线一头的接口是RS_  485    另一头接口是RS_ 232

网友C:
你确定是485
三菱A系列的是422的口,看下你那CPU是不是25芯的接口
和电脑连接没问题的,你具体要做什么事情?

网友D:
和电脑交换信息
用组态软件或者自己用VB VC 搞个

网友A:
单个CPU是没用的;你至少还要配上底板及电源模块才能与电脑连;

楼主:
是25芯的,就是想看一下里面的程序资料。学习学习

楼主:
只有一个CPU,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和电脑交换信息?

网友A:
呵呵;已经说的很明白了,至少你需要配一个底板与一个电源模块;
否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网友E:
你需要配一个底板与一个电源模块,同意

楼主(2011-04-13):
底板市场价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