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6):
NTP时间服务器(timeserver)主要用于同步网内机器时钟,
  需要注意的是默认情况下1秒钟广播一次时间,要占网络流量,
  对于按流量计费的客户要确认一下是否愿意承担由此增加的通讯费用。
  5.0.5之前的版本需要安装TLS618后NTP才能正常运行
  tls618下载地址
  ftp.sco.com/pub/TLS/tls618.tar.Z
  配置时间服务器和客户端的办法基本一样,区别只是/etc/ntp.conf配置不同,
  其中/etc/ntp.conf需要手工建立.

  一、架设NTP时间服务器

  1. 选择一台机器做时间服务器,配置ntp.conf如下
  server 127.127.1.0 # 本地时钟地址作为时间服务
  fudge 127.127.1.0 stratum 5 # 优先级别(本地时间服务器一般设置为5)
  broadcast 224.0.1.1 # 多播网址,时间服务器可对所有能访问到的网段广播
  或配置成只对指定网段广播
  broadcast 192.168.0.255 # ,把192.168.0.255换成你的广播网段
  2. 确认该机器时间正确,/etc/xntpd有执行权限,然后重起机器到多用户下
  ps -ef | grep xntpd即可看到时间服务已启动
  以上即可完成服务端的配置,如果你有特殊要求,man xntpd看帮助或搜索
  二、配置客户端

  确保客户端可以ping通NTP时间服务器
  1. 创建/etc/ntp.conf
  server <NTP时间服务器的IP地址>;
  2. 先手工同步一下时钟, 如果本机已经启动了xntpd,此操作将没有效,切记!
  一定要注意:如果客户端和NTP时间服务器之间时间错的多,NTP将不会自动同步!
  所以启动客户端前要手工同步一下,以免白忙了半天
  # ntpdate -v -b <NTP时间服务器的IP地址>;
  3. 确认该机器时间正确,/etc/xntpd有执行权限,然后重起机器到多用户
  ps -ef | grep xntpd即可看到时间服务已启动
  如果你对客户端有特殊的要求,man xntpd看帮助或搜索
  列2列2列2列2列2列2列2列2列2列2列2列2列2
  两台主机host1和host2作时钟同步,host1为时钟source端,host2为客户端,os version:v5.1
  host1上的操作:
  1. 编辑/etc/hosts文件,将host2地址加入。
  2. 编辑/etc/ntp.conf文件,加入一行
     peer 127.127.1.1
  3. 通过rcmgr命令编辑/etc/rc.config文件
     # /usr/sbin/rcmgr set XNTPD_CONF YES
     # /usr/sbin/rcmgr set XNTP_SERV1 host1
     # /usr/sbin/rcmgr set XNTP_SERV2 host2
     # /usr/sbin/rcmgr set XNTPD_OPTS "-gl"
  4. 启动xntpd daemon
     # /sbin/init.d/xntpd start
     如果这个命令无法启动,则使用下列命令
     # /sbin/init.d/xntpd -g -c /etc/ntp.conf
  5. 确定ntp是否工作
     # /usr/bin/ntpq -p

  host2上的操作:
  1. 编辑/etc/hosts文件,将host1地址加入。
  2. 编辑/etc/ntp.conf文件,加入以下内容
     server host1 version 3
     server host2 version 3
  3. 通过rcmgr命令编辑/etc/rc.config文件
     # /usr/sbin/rcmgr set XNTPD_CONF YES
     # /usr/sbin/rcmgr set XNTP_SERV1 host1
     # /usr/sbin/rcmgr set XNTP_SERV2 host2
     # /usr/sbin/rcmgr set XNTPD_OPTS "-gl"
  4. 启动xntpd daemon
     # /sbin/init.d/xntpd start
     如果这个命令无法启动,则使用下列命令
     # /sbin/init.d/xntpd -g -c /etc/ntp.conf
  5. 确定ntp是否工作
     # /usr/bin/ntpq -p

  在host2上使用ntp -v host1可查看同步情况。
  配置成功NTP时间服务器

  1、配置文件
  [09:28 AM][root@hp01]cat /etc/rc.config.d/netdaemons
  export NTPDATE_SERVER="us.pool.ntp.org at.pool.ntp.org au.pool.ntp.org"
  export XNTPD=1
  2、启动文件
  [09:30 AM][root@hp01][/sbin/rc2.d]ll | grep ntp
  lrwxr-xr-x   1 root       root            18 Oct 30 14:25 S660xntpd ->; /sbin/init.d/xntpd
3、测试过程
  [09:27 AM][root@hp01][/etc/rc.config.d]/sbin/init.d/xntpd stop
  xntpd stopped
  [09:32 AM][root@hp01][/etc/rc.config.d]date 101010102003
  date: do you really want to run time backwards?[yes/no]yes
  Fri Oct 10 10:10:00 EAT 2003
  [10:10 AM][root@hp01][/etc/rc.config.d]/sbin/init.d/xntpd start
  7 Nov 09:32:42 ntpdate[3477]: step time server 63.164.62.249 offset 34039349.100517 sec
  [09:32 AM][root@hp01][/etc/rc
进一步了解,参考:http://www.ruicheng-ch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