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6):
这是书上的一个星三角启动传统继电器控制的电路图,先是KM1跟KM3得电为星形,然后KM1跟KM2得电为三角形,我用这个图在网上发贴问过一些问题,
我提出:KT常开触点闭合,KM3常闭触点也闭合时,KM2线圈得电,那马上KM2的常闭触点断开(这个时候KM2的常开触点还没闭合),KT的电断掉,那KT的常开触点不是马上断开了吗,这样KM2怎么能自锁?

有人这样回答:因为延时继时器的特殊结构,它的触点动作速度要比接触器、中继慢一点,所以KM2能够自锁。

我用这个图转化成PLC的程序(注意转化后程序不会出错,因为不复杂,看了好几遍,如有必要我可以发出来),这个程序在PLC里可以用。
不是说延时触点的动作速度要比接触器、中继慢一点吗,那我就在PLC程序里加一个延时,请看下图:

楼主:
我用这个传统的继电器控制原理图转化成PLC程序,做了试验,还是可以实现星三角启动

1、现在有一些问题:
在KM2的常闭触点断开的时候,KT跟KT1同时断电,先KT的常开触点断开,后KT1的常闭触点闭合,这样KM2不是得不到电吗?
上一楼我提到,不是说延时触点动作要慢一点吗,我就用两个延时的触点,但KM2还是可以得电,理解不透???

楼主:
在PLC里,跟传统的继电器控制有相似的地方,同一个继电器,闭合的触点要比断开的触点动作快一点,我用上面这个程序,Q0.0就得不了电。

楼主:
2、在传统的继电器控制里面,有时候触点动作的顺序快慢,要考虑剩磁带来的影响吗?
在PLC里呢?
3、在2楼当中,我可不可以理解成:PLC跟传统的继电器控制一样是剩磁原因???

上面图书中SB1是不带闭锁的按钮。

烦请大家对我上面1、2、3几个问题解答一下,在平时的思考电路图的时候想到的问题,在搞PLC过程中也想到的一些问题。

发这些问题不容易,画CAD图,要考虑到怎么提问,让大家更容易理解我要问的问题的意思,坐在电脑旁边将近两个小时了,才发这些,真的烦请大家,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PLC里,跟传统的继电器控制有相似的地方,同一个继电器,闭合的触点要比断开的触点动作快一点,我用上面这个程序,Q0.0就得不了电。

很兴奋的恭喜您,您将M0.0写成了常开状态,由于M0.0的常开,导致能流始终不会通,从而Q0.0永远不会通。

PLC首先检测左面的M0.0闭合触点,从而更新逻辑结果为1,接下来逻辑结果将与M0.0的开触点进行与操作,常闭为1,常开为0,因此根据与作用法则,有0出0,此时结果为0,必然永远不通。

网友B:
a·a′=0.这是基本法则

楼主:
哥们,没试过不要乱说,
我把M0.0的两个触点反过来,照样Q0.0得不了电
我家里的电脑前面现在放着一个S7-200,供自己每天练习。

网友C:
烦请你分析一下元件的动作过程,触头动作有先后,哪个点是触发作用,哪个点是自锁作用。

楼主:
I0.0是启动,M0.0相当于中继,Q0.0是自锁的,就是因为自锁不了,所以上来问问PLC的触点动作特点,想了解PLC的一些规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没试过不要乱说,
我把M0.0的两个触点反过来,照样Q0.0得不了电
我家里的电脑前面现在放着一个S7-200,供自己每天练习。

这种分析能力即使前面放一排PLC都无济于事。

上面的大虾已经放出公式了。

a & b
a=0  b=1    结果为0
a=1,b=0    结果为0
a=0,b=0   结果为0
a=1,b=1   结果为1.

RLO的值始终为0,如何能使的Q0.0=1?

你在挑战PLC常开写法的经典理论,不过如果你写成功了,你也可以同时颠覆数学界的经典理论。

楼主:
我不知道你仔细的看了我前面的没有,我只是论证有些情况在PLC里是不是跟传统的继电器一样——闭合的触点要比断开先动作。没有挑战什么理论。
我说你这种人,成天讲别人的不是,不知道你自己肚子里有多少货。
我看像你这种人没多少东西,只会专门别人的不是。
我的分析能力一般般,不知道你是天才还是呆子???

网友B:
常开串常闭,不管有没有电,结果都是不通的。
也是就是基本法则A''.A=0

网友B:
1.a+b=b+a, a·b=b·a.   2.a·(b+c)=a·b+a·c,   a+(b·c)=(a+b)·(a+c).   3.a+0=a, a·1=a.   4.a+a′=1, a·a′=0.

楼主:
希望有高手回答一下别的问题,真的非常感谢!
跪谢!

网友D:
1、读输入,在每一个扫描周期,CPU会读数字量输入并把这些值写入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
2、执行程序
3、写数字输出,在每次扫描周期的结尾,CPU将输出过程映像寄存器中的数值复制到物理输出点上。

网友E:
你好 请教个问题
你的s200和电脑用什么电缆连接的

网友F:
个人意见不知对否 ...相互学习!!
对于楼主说的第一副图里面你的问题是说 KM2 自锁不了的问题 我说下我的看法 : 就是 您选择的时间继电器KT常闭触点是不正确的 ,, 你现在图上画的半圆是朝里面 这是一个延时闭合的动作触点,就是KT得点断开 延时复位 应该换成  延时断开的 常闭触点 , 这样KT线圈才能保持一定的时间通电 让 KT 延时常开触点 闭合 KM2 才能吸合自锁 .

楼主:
wd68168:
          是USB/PPI的电缆。

楼主:
ashen15800:
         我图中画的都是通电延时的,不是断电延时的。

网友G:
钻牛角尖???没必要吧?

网友H:
plc 是按从左到右,上到下的顺序扫描的要记住这一点吧

网友I(2011-04-28):
路过,看看
你把M0.0常闭放到M0.0线圈之前,后面的M0.0常闭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