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6):
求教了!

楼主:
电液数控阀:主要有两类增量式数字阀和高速开关数字。此次控制的是增量式数字阀。由plc或微机产生的脉冲经驱动电源放大,作用与数字阀上的步进电机。在脉冲信号的基础上,使每个采样周期的步数在前一采样周期的步数上增加或减少一些步数,而达到需要的幅值,步进电机的转角与输入的脉冲成正比,步进电机每得到一个脉冲,便沿着控制信号给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步距角,从而控制阀的开度,从而得到与输入脉冲数成比例的压力流量。

楼主:
欢迎大家来讨论
设计的基本思路:西门子 S7-200 PLC的CPU有两个高速脉冲输出和脉宽调制输出。鉴于电液数控阀只要输出的脉冲数,它的两个Q0.0和Q0.1的端口还不能满足需求,问题1:选择PLC的扩展模块能不能输出脉冲,然后控制脉冲数,从而达到精确控制压力和流量;
问题2:能不能用一个驱动电源去驱动12个电液数字阀。

我会不断的查资料,后续会贴出我的解决办法,如果关注的人多我会贴出我的梯形图,和外围电路图。
最后感谢置顶

网友A:
楼主发下你的解决方法啊

楼主:
数字阀中步进电机控制的三个因素
控制12个电液数字阀,主要是控制数字阀的步进电机,因此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如果同步控制12个步进电机。PLC不可能直接控制12个步进电机,PLC控制步进电机需要中间转换的元件为功率放大器,然后再根据数字阀中步进电机控制的三个因素选择PLC的数字阀中步进电机控制的三个因素端口。
数字阀中步进电机控制的三个因素:

PLC和步进电机的2个接线方式:
根据上述方法我们可以解决PLC控制一台步进电机的方法。
因此,如果我们把功率放大器的ABC三相分别引入12个功率放大器,然后控制12个步进电机的同步前进,从而达到控制12个电液数字阀的目的。
方法虽然很笨,但从经济上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网友B:
我做过类似的,共13个步进电机。不过是请人开发了一块线路板,线路板用来产生脉冲。PLC和线路板通讯,控制线路板应该发多少脉冲,频率等等。

楼主:
好思路,请问楼上兄弟你们是请哪做的?
如果是做的话,我们可以不必做脉冲发生的电路板,只需做脉冲放大电路就可以了,计算好12个同步电机的功率,然后把电路板的放大功率做到足够,就可以了。这样经济上会更好。

网友C:
你12个电磁阀同步是怎么回事;
就是12个电磁阀同时压力流量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