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维修问题

楼主(2011-03-06):
plc维修问题,plc哪里喜欢坏,如果输入xo坏了(相当于继电器中的启动按钮)plc能自检出来吗?还是要把程序XO改写成X1,外部接线也要改一下,小弟初学请大家叫我一下,谢谢。

网友A:
输入点坏了,应当是不能自检出来。

网友B:
就算是检测出来坏了,也是要改外部接线的,外部接线改了,程序也要改~!

网友C:
呵呵;输入用线接一下看指示灯一般就能看出好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检测出来坏了,也是要改外部接线的,外部接线改了,程序也要改~!
我赞同你说的

网友E:
看指示灯,该接线要根据你改的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