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6):
plc输出能直接接到变频器的正传,反转上吗?

网友A:
中间继电器 安全又方便

网友B:
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就是一个开关信号,只要PLC的输出是继电器触点信号就可以。如果按2楼说的再通过一个中间继电器来过渡一下则更安全。

网友C:
外部端子方式控制变频器的用继电器输出的是可以

网友D:
当然可以了

网友E:
继电器型的可以;晶体管输出的注意极性;

网友F:
完全可以,楼主大胆去做吧

网友G:
没有问题的,只是是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H:
可以的,只要plc的输出端是继电器类型的。

网友I:
可以的!但是加个继电器跟安全些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中间继电器 安全又方便

网友K:
可以直接接,但是加个中间继电器更换了!

网友L:
加个微型继电器过渡会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M(2011-04-05):
可以的,COM点别加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N:
当然可以我们做了好多这样的,但有弊端,最好加上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