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故障

楼主(2011-03-06):
我车间几台压力变送器在几天内都出现故障,变送器输出呈脉冲式变化4毫安------实际毫安值快速变化,plc及线路无故障,介质为蒸汽,一台出现不算什么,几台同时出现故障是怎么回事,请教高手

网友A:
PLC问题   或者是电源方面应该有问题吧   24V开关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B:
电源方面的问题

楼主:
可是把信号线拆除后用校验仪在线有压测量结果也是一样如何解释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1.我说的是热工   校验仪,带24伏直流输出,校验时把变送器与plc的连线断开,压力来自现场蒸汽压力

楼主:
谢谢 ,那引起压力脉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把其从源头消除不就可以了,根据情况我觉得是压力脉动所致

网友C:
通常蒸汽压力的波动是较大的,不知进车间的蒸汽主管道上有没有蒸汽压力自动调节装置?如果有该装置是否不正常?是否蒸汽压力波动对比下弹簧管压力表的示值来确定,如果是蒸汽压力波动造成的,可采取的措施有:关小变送器的根部阀门试试,适当调整变送器的阻尼。

楼主:
我们车间前几天的蒸汽管道的垫子都由石墨弹性垫换成了四氟垫,而最近几天我发现调节阀外壳带电并有火花,调节阀是4-20ma信号控制,外壳可能是感应电,但是很强,调节阀由于有四氟垫的原因,相对管道是绝缘的,而压力变送器和调节阀挨得挺近,是不是因此是变送器的输出受到干扰而产生信号突变,还有调节阀关闭后(4ma时)变送器信号突变情况就消失了,正常了,请高手分析是否如此,请问消除静电的好方法

网友C:
采取接地措施。

网友D(2011-04-11):
是不是温度过高了吧。还是压力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