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6):
现有一车间,总功率加起来用电负荷 电流达1000A。
我如果选择800比5的互感器行吗?可以用吗?

网友A:
好像只能大  不能小  小了就不准了

网友B:
   楼主所说的“总功率加起来用电负荷 电流达1000A”之总功率,是装机容量、还是计算负荷或实际用电功率?

楼主:
谢谢朋友们!
我所说的,就是这个车间的总用电设备功率加起来算到的负荷电流达到1000A。

网友C:
我只知道是0.55的情况,不同的互感器应该也是不同的,还希望高人来解答`

网友D:
1、电流表应该和互感器相匹配,互感器选的是800的,电流表也应该选择800的,要不读数不准~!
2、如果实际使用电流真的是1000A,那表头不打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