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6):
大功率用电设备加装热继,如何做呀,好像要和电流互感器一起,如何安装呀?谢谢!

网友A:
2楼说的好!

网友B:
注意互感器的变比

网友C:
热继电器选用5A的,要是启动电流大的话加个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短接启动时通过热继电器的电流因该可以了。

楼主(2012-03-05):
引用 网友C:
热继电器选用5A的,要是启动电流大的话加个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短接启动时通过热继电器的电流因该可以了。

谢谢你!
哪位朋友能出个图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