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开关啊?请帮我看一下!

楼主(2011-03-06):
请问师傅.这种是啥电气开关.他为啥上有三根火线进.但不出呢?

网友A:
接闪器
一般用在配电屏和小配电箱内 只有一根出线接头点 接地用防止过压产生

网友B:
这是一个电源防浪涌保护器,防止供电系统内部由于大功率设备的启停、线路故障、投切动作和变频设备的运行等原因,都会带来内部浪涌,给用电设备带来不利影响。具体作用楼主可在百度中搜索。

网友C:
overvoltage protection 过压保护

网友D:
浪涌保护器!

网友E:
浪涌保护器

网友F:
浪涌保护器 有防雷的作用!!!

网友G:
这是浪涌保护器

网友H:
浪涌保护器 有防雷的作用

网友I:
打酱油的..................

网友J:
应该是防雷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