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6):
我听别人说,变频器可以数字量控制,可我都是用的模拟量控制,不知道数字量控制是怎样的,谁能告诉我吗?能举例说明那最好不过了,看有些变频器说明书上有脉冲量控制,它又是怎样控制的,它属不属于数字量控制呢?

网友A:
数字量控制就是通讯控制。现在通讯的种类很多,有总线模式的,也有点对点模式的。采用通讯协议进行控制。

网友B:
变频器都有数字量端子接口,通过端子接口的功能,设置相应的参数来达到控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