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scan32 主站测试

楼主(2011-03-07):
各位老师:我用modscan32测试s7200 通讯,200做从站,在modscan32上可以读到40001也就是200的AIW0的数值吧?但是modscan32提示好像是通讯没连接上!我用另外一个软件做从站可以读到的,通讯设置应该都是正确的啊!modscan32可以读也可以写吧?对modscan32不太知道咋用,没找到更详细的使用说明,请了解的老师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2014-03-01):
modscan与plc连接是用什么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