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7):
新买的USB-09通信电缆,在车间的PLC上能联机,回屋里用其联接另一台PLC (同型号规格)就显示通信错误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PLC坏了吗?电缆没问题 刚又在那台PLC上试过的.

从PLC读取的数据异常,可能是以下原因.对
 连接的对象指定有误
 由于电缆异常,硬件异常或噪声等,使与PLC通信变得不稳定.
 PLC内的数据损坏.
 <ES:01802007>
不像是接触不好.我反复的弄,就是不好使,是不是PLC内部出毛病了,如果是,那么修一个PLC要多少钱,我的是FX2N-128MR
我在另一台同型号规格的PLC上试过,线没毛病,能联机,可是在这台PLC上怎么整都不联机,就显示上面的字.
我把此PLC通电,RUN和POWER都亮,我是否可以确定其是好的PLC.

网友A:
可能是通讯的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B:
呵呵;有另外线的话试一下;通讯口烧毁也有可能

楼主:
我在另一台同型号规格的PLC上试过能联机,可是在这台上就不能了,有没有可能是PLC本身的毛病,通讯口指的是PLC上的通讯口吗?

网友C:
你要确认下第二个PLC是不是好的,有可能是坏的
三菱有维修点的,是可以检测的

楼主:
哦,我去维修点看看

网友D:
自己拆开看下通讯芯片的电路,换个芯片试试,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应该是通讯接口的问题。

网友F(2012-06-08):
同样问题
你的解决了 没有 我这边问题和你一样  15851968969 谢谢了啊  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