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

楼主(2011-03-07):
谁有大功率电机星三角PLC程序的?电机30kw

网友A:
看来没朋友有,或者有的没看见,帮顶贴吧。。

网友B:
太简单了,不好意思上传,自己动手吧!
星启动——延时——转换成三角运行

网友C:
不管功率大小,程序是一样的。你不如随便找本PLC基础教科书看一下,上面肯定有。

网友D:
楼主选用是什么品牌的plc啊?编程是一样的,就是操作码和操作数略有不同而已。

网友E:
功率大小和程序没关系。功率大的可以用继电器扩充。这样的程序方法很多啊。加我我告诉你

网友F:
试试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