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7):
我公司一台45KW胶粒原料再生机,由于前次停机时没有让原料过完入口再停机,熔融状态的原料在机子冷却后凝固导致这次再开机时卡死并且保护器冒烟,清除凝固料后再次开机时星转三角运行时开关跳闸,同事说保护器烧了,结果拆下保护器重新启动,情况依旧!拆下电机接线端子用万用表测量,发现W相与U相短路!有一点不明白,请问各路高手为什么星接启动时几秒没有跳闸而在转三角形运行时瞬间才跳闸呢?

网友A:
短路肯定要跳的!

网友B(2011-06-07):
也可能是二次冲击电流造成的原因。星角切换时瞬间有个二次冲击电流,最大可达电机额定电流的15倍。一下就把上位开关就顶跳了 。

网友C:
可能是二次冲击电流造成的原因。星角切换时瞬间有个二次冲击电流,最大可达电机额定电流的15倍。一下就把上位开关就顶跳了 。

网友D:
这个要看你的保护器接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