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7):
请问各位大小,有没有谁用过三菱的FX系列的PLC与单片机通过串口232做通讯的啊,希望指点下

网友A:
单片机做主站的话,用PLC编程口就可以。愿意在PLC上加通讯板当然也行。
PLC做主站的话,需要加RS-232BD,利用RS指令与单片机通讯。

网友B:
老卢啊,用编程口协议,你就别折腾人家楼主了!还是推荐给PLC加一个FX1N-232BD或者FX1N-485BD,当然你如果给PLC加485BD的话,单片机这头也得有485芯片了!如果1对1,那么就加232BD,如果1对多,那就加485BD,然后三菱PLC这头用无协议通信方式,就行!很容易。我做过,可以联系我 QQ 149034219

网友C:
用单片机作主站,使用编程口通讯协议,用PLC编程口或232BD都可以的;
通讯协议:
读PLC内存: STX  E00 addrs  bytes ETX SUM
写PLC内存: STX  E10 addrs  bytes data1...datan ETX SUM
强制位开:   STX  E7  addrs  ETX SUM
强制位关:   STX  E8  addrs  ETX SUM
STX  16进制ASCII码0x02
ETX  16进制ASCII码0x03
addrs 地址16位地址分别转换成ASCII码,
bytws 字节数(一次最多可读写64个字节)转换成ASCII码
SUM   数据和除STX与SUM本身外的所有数据和取最低8位转换成ASCII码。
D区地址0x4000+D*2;如读D0连续4个数据寄存器:
单片机发送:0x2  0x45    0x30 0x30   0x34 0x30 0x30 0x30   0x30 0x38   0x3   0x44 0x34;

协议二:
写  STX E10 1400 bytes  (8100+words)  bits  daddr1...daddrn  baddr1...baddrn ETX SUM;
PLC正确响应: 6(ACK)
读:            STX E00 1790 bytes  ETX SUM;
PLC正确响应按上面写入的 daddr1...daddrn数据个数是(words),addr1...baddrn位数是(bitds)返回数据;前面的daddr是数据寄存器地址,按照写入的先后顺序返回,紧跟数据寄存器数据后是位数据,也以字节形式返回,第一个位地址数据排列在数据寄存器数据后的第一个字节的第0位以此类推,不够一个字节,则以0填充。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用自定义协议比较好 虽然用编程口协议可以省一个232BD或者485BD,但是单片机这块的编程量很大很大,对于初学者来说不容易!QQ149034219

网友D:
你好 s200和电脑的通讯线能自己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 s200和电脑的通讯线能自己做吗

可以,但是不保证效果!

楼主:
看到楼上各位好心人的回帖,真的很感动,在此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