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压器的并联

楼主(2011-03-07):
关于变压器的并联,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并联的两台变压器是不是要求容量必须一样大?要是不一样大的两台变压器并联,负荷怎么分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变压器的并联,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并联的两台变压器是不是要求容量必须一样大?要是不一样大的两台变压器并联,负荷怎么分配,

建议看看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