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7):
200KVA变压器可以直接启动15KW电机吗,有必要采用星角启动吗?

网友A:
200KVA的实际功率是170KW,304A左右,15KW的工作电流是26A,直接启动电流是26X7=182A,在变压器所带负载不超过122A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启动15KW的电机。

网友B:
是否直接启动要看你的直接启动电流怎么样,也就是负载是什么了,变压器是够用了!

网友C:
可以直起,电机容量小于变压器容量的十分之一。

网友D:
可以直起

网友E:
可以直接起动

网友F:
直接启动没有问题。

网友G:
记得以前有规范的,电机的功率不超过变压器的30%就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H:
直接启动没有问题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记得以前有规范的,电机的功率不超过变压器的30%就可以直接启动。

你这个30%是指变压器视在功率还是有功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