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7):
今天,受一位朋友委托,给他的设备加装一个三相电机的调速装置,是不是只能用变频器才能完成。什么牌子的好?请指教!

网友A:
三相异步电机加调速器,就是变频器了。什么牌子的都可以用。选型还是自己定。

网友B:
看你的要求了,不一定必须要用变频器!

楼主:
看你的要求了,不一定必须要用变频器!

请问,不用变频器还能有什么办法?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变频器呢,用了都说好
国产的小型的变频器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D:
变频器也就1000元左右

网友E:
就是了,用变频器是最方便的了,推荐爱德利的

网友F:
使用国产变频器,也就1000元左右。

网友B:
说说你的要求吧!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指点,我知道了!!!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指点,我知道了!

网友G:
加伟肯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