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接错,能修吗?

楼主(2011-03-07):
西门子变频器MM420,把三相电源大意的接错到电源接线端子上面的变阻器那三个接线端,请问能修吗?
坏在哪呢,现在时启动不了了。

网友A:
晕,过压了呗~!

网友B:
应该可以吧

网友C:
既然生产得出,那就可以修。
你说的“电源接线端子上面的变阻器那三个接线端”不理解,是制动电阻端吗?

网友D:
呵呵;没有什么能不能修的,成本问题;

网友E:
能修,关键看看有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F:
可以修,费用大概是买个新的价钱的40%

网友G:
强电部份应该都烧得差不多了吧。
这种就没必要修了,人家也未必会帮你修.....

制动电阻前面就是整流堆、电容和输出模块,这三样估计不能幸免了,这可是变频器的2/3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