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压

楼主(2011-03-07):
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否为直流电压,我有次测量达到了900duoV,是否正确?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严格意义应该是方波,近似正弦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普通数字表测量,即使1000V都正常
正解

网友D:
有指针表量就好了,或者用F福禄克的,

网友E:
变频器输出为交流电,不过频率也变

网友F:
同意5楼的观点。

楼主:
我就是用普通的万用表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普通的万用表量的
普通的数字万用表不行,模拟表还可以,但也有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