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电路问题

楼主(2011-03-07):
有两个开关电源,分别是通过硅整流,RC串联供电的,当把两个电路的电容正极接反了,其中一个开关电源烧了,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不是两个都烧呢?什么原因造成此现象的,请大虾们指教,我头都想疼了

网友A:
啥意思?没看明白,能不能上个图看看~!

网友B:
电解电容有一定的“自恢复”能力,但由于软件的离散性,发热程度不同,其实两个都烧了,损坏程度不同而已,一个烧坏了,另一个接正确后自修复好了。

楼主:
一号电容和二号电容“+”接反

楼主:
就只有这个原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