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7):
我有两台同样同功能台达变频器(F系列),其中一台参数被人修改了。不能动了,总进入SLEEP状态,怎么办?。我想拿被别人修改过的面板放到另一台变频器上,拷贝参数上来,可以吗?如何操作?

网友A:
是用的PID功能吗?不记得F系列的操作面板有此功能!最笨的办法就是将好的变频器参数一个一个读出记录,然后再一个一个输到有问题的变频器里(首先初始化),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