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8):
三菱晶体管输出的PLC能否直接驱动DC24电磁阀

网友A:
当然可以,只不过电磁阀公共端一定要接正,PLC输出接负.但是个人建议还是接中继.

网友A:
晶体管每个输出点好象是0.5A电流,但因为有温度上升的限制,每四点输出总电流不得大于0.8A.书上说的

楼主:
谢谢,不接中继可靠吗

网友B:
呵呵;还是加中间继电器吧;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C:
可以的,不过为了保护触点,一般要用中间继电器转换

网友D:
建议用继电器转换

网友E:
还是加中继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不过为了保护触点,一般要用中间继电器转换

晶体管是无触点开关

电流不超就可以接,电磁阀上加个反峰电压吸收二极管。

网友G:
支持楼上!
只要电流不超,何必再用中继转接!线圈都要并接一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H:
支持,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I:
可以,最好加二极管IN4007

网友J:
可以用。最好外加转换。

网友K:
建议不要这么做。不然你失去的可能比省掉的多的多

网友L(2014-03-24):
不可以,如果电磁阀为液压类型的,一次就足以将PLC输出点损坏,建议加装我司研发的PLC输出保护板,无触点无次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