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8):
我厂有一台数字式590直流调速器,(励磁是电流控制,测速反馈)现我想有2000W电炉接电枢,500W电炉接励磁进行调式,就有报警,不知需要调整什么参数才能调试.

网友A:
这个要看590的使用手册,有关调试章节。首先要把测速机反馈改为内部的电枢电压反馈。

不过调试590控制,我不赞成用电炉子当负载,因为这是纯电阻性质的负载,而电机的励磁和电枢都是纯电感性负载。性质不一样,调试没有意义,不如直接带上真负载调试。反倒多一道手。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厂有一台数字式590直流调速器,(励磁是电流控制,测速反馈)现我想有2000W电炉接电枢,500W电炉接励磁进行调式,就有报警,不知需要调整什么参数才能调试.
电炉怎样给你测速反馈?所以肯定报警。改电压反馈。

楼主:
是不是将测速改回电压反馈就行了

网友C:
你的测速反馈怎么给的信号?小直流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