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8):
这是CPM1A-AD041模拟量输入模块,我想问下这个梯形图中每个指令的作用以及整个图的作用、

网友A:
旁边的注释很清楚。

网友B:
呵呵;下载个AD041的说明书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C:
第一段是:模拟量的初始化,设置模拟量的属性;
第二段是:系统延时,给模拟量模块数据转换时间;
第三段是:对通道3模拟量进行断线检测判断;
后面的是:读取通道的模拟量数据

网友D(2011-04-13):
同意4楼的,
第一段就是确定模拟量的通道,怎么读取
其它的注释都很清楚了啊,编程手册里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