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感应开关

楼主(2011-03-08):
人体感应开关怎么接线啊,我想在自己家的走道装一个声控的开关(就是人体感应开关)。买回来看见有三个线,红线说是火线输出。绿线是火线输入。白线是零线。请问怎么接这个线啊,家里只有火线和零线。麻烦转告。见下图

网友A:
这样的吧,你有输入,是供电的,接到家里的火线零线.
总要控制什么吧,比如是电灯,你把输出的火线零线接一个灯泡,就可以了啊!

网友B:
看不清接线图,能不能再传一个清楚的

网友C:
红色就接输出,灯的零线灯头上面有!
绿线接火线,白线接零线是感应开关自身要有220,也就是说你的开关盒内要有火线和零线两根电源线输入。
灯的零线灯头上有,所以只一根火线输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