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8):
从企业经营管理的角度出发,电子行业企业需要不断面对来自下面四个方面的挑战:
  1、竞争环境提出的挑战:速度
  2、产品的品质要求:质量
  3、价格优势的保持:成本控制
  4、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客户定制
  针对以上分析的电子行业特点,在基于不断提高速度、提升质量、降低成本、相应客户需求的基础上,宏拓新软件公司推出了EDC生产管理软件生产制造电子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建立动态平衡的计划体系,从采购原材料、生产产品、产品出厂等过程建立全程监控体系,紧密供应链体系,实现减少预测偏差降低库存、压缩投资规模,大大提高企业资金、设备及设施等资源的利用率,降低或消灭企业各流通环节的无效支出,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当然解决上述问题并不是单一方面能够完成的,包括软件产品、企业制度、企业执行力等,下面只是从产品在满足电子行业重点管理难点的特色方面来阐述该方案。
  EDC生产管理软件--电子行业专业版
  产品解决方案概述
  电子行业的生产管理内容、模式和营销特点,决定了其不同于其它行业以及本行业其他不同生产组织方式的管理需求。
  针对以上分析的电子行业对ERP的需求,在深入研究行业生产经营特点的基础上,宏拓新软件公司推出了EDC生产管理软件生产制造电子行业应用解决方案,以帮助电子企业从采购原材料、生产产品、产品出厂等过程实现低库存、无积压,大大提高企业资金、设备及设施等资源的利用率,降低或消灭企业各流通环节的无效支出,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DC生产管理系统以成熟ERP理论为基石,融入了设计者多年实际企业管理的经验,在大范围电子制造企业需求调研的基础上研发而成,集中了众多公司企业使用者的经验反馈,不断优化,是一套非常符合国内企业惯例需求,体现了世界级制造管理趋势的ERP系统。因此,EDC生产管理系统可以正确导引企业实际管理需求,即蕴涵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又预制了灵活的选择,从帮助企业逐渐理顺流程入手,带动企业的管理提升,避免了过激的业务重组,克服国内多数软件盲目遵循手工管理实务,或片面模仿国外软件规格而忽略国内实际的严重弊端。
  针对电子行业的生产管理特点和需求,我们制定了以生产制造管理为核心,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企业信息化解决方案,及时掌握外协厂家的动态,合理控制库存,优化排产排程,严格控制交货期、全面掌握企业资金流向。真正实现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实时、集成、同步的控制,从而保证“增值”的实现。
·  产品管理难点及EDC解决方案
  企业产品管理中遇到的难点问题
  1.物料编号管理困难
  由于电子行业生产过程中用到的物料比较多,特别是经常发生自制、代工有共用料的情况,但在实务处理时,一般不能混用,即使都是来料加工,即便是同一个客户的料,也可能因用的部位不同而需要另行编号。
  另一方面,不少客户也有订单BOM的现象,即一个订单一个物料清单,对应的编码也是唯一的,一次性使用完毕可能再也不用,但也需要唯一编码。因此,物料编码非常复杂。
  2.产品设计工作繁重,客户需求多样化
  电子业由于产品个性化要求比较突出,例如,手机行业里会因各种机型、款式、颜色、甚至于外壳的装饰品而需要专门设计,客户的个性化的要求必然带来设计工作量大,且需求多样化。
  3.产品设计变更管理困难
  与编码相对应的是设计变更比较多,管理起来比较困难,由于电子行业部件一般都比较小,加上设计时往往受摩尔定律(产品一般3到6个月更新换代一次),除一些品牌企业设计相对过关外,往往是边生产边设计,边设计边试制,甚至仅简单进行试制即投产,所以生产准备期一般很少甚至没有,设计变更的管理显得比较困难。
  设计变更管理不善,最显著的表现是生产物料管理比较混乱,一般电子企业很少将试制用料与正常生产用料分开,当设计变更信息传递不及时,经常发生挪料借用,会造成用料方面的混乱,并造成浪费。
  1、灵活的物料编码定义功能
  提供自定义长度,多级次的编码方案管理,可以针对物料的不同类别设定不同的存货类别并予以编码进行管理。
  存货分段编码配合自由项、自定义项进行应用,再加上具有丰富经验的实施顾问与企业一起讨论出的编码方案将比较好的解决此一难题。
  2、齐全的物料清单管理功能
  EDC提供的物料清单模块,可方便的录入BOM信息,并提供计划品、模型及选项类物料BOM录入以作为需求预测展开的依据。用户可同时维护多个版本的BOM,同时系统自动检查已建立的物料清单是否有逻辑上的错误。
  3、完整的产品设计变更解决方案
  针对电子企业物料清单和加工工艺经常会发生变更的情况,提供了完整的工程物料清单和工程工艺路线以及变更过程的管理与控制,帮助企业做好工程变更内容的管理记录以及工程变更过程的申请、审批、批准等记录。
  同时支持BOM的批量修改,大大简化同类型BOM维护的工作量
·  计划和预测管理难点及EDC解决方案
  企业在计划和预测管理中遇到的难点问题
  1.需求不断变化,预测困难
  电子产品市场变化快,准确的预测对整个后续工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有些产品的销售和季节有关系,有的则是逐月增长,有的是呈线形增长,有的是几何基数增长。而且为方便后续备料,还需将一般的月预测分解到每一周或是每一天,因此需提供若干预测模型供厂商使用,以便简化预测工作。
  2.按订单生产,插单需求处理麻烦
  企业按预测或订单备料并将生产指令下达生产后,对于临时的订单需求往往来不及重新计算计算物料需求,即使有条件重新RUN物料需求计算,配置化的订单需求也需要技术部门重新设定产品BOM才能够展开计算,这在实务中往往又增加了很多工作的难度和时间,因此对于临时的订单需求其结果往往是计划人员根据经验进行判断并进行排产,非常缺乏科学性。
  3.订单数量多,跟踪困难,容易造成交货进度延迟
  众多的客户群加上庞大又不断变化的订单,使得管理单位常常无法清楚掌握订单采买及生产的进度,以致影响交货进度,因此希望能依据客户订单号对采购的执行情况和生产进度进行跟踪。因此提高准交率,也提高客户满意度。
  4、计划溯源,客户订单的全程跟踪
  系统提供了以订单为独立需求的MRP、资源需求计划、订单 成本模拟、订单的全程跟踪,并可以对客户定单做到跨部门的及时有效的全程跟踪,从预计完工期到各加工车间、工段、工作中心、工艺加工现状,质量及材料消耗、所用资源、消耗工时、成本、料品 批次等。
·采购管理难点及EDC解决方案
   企业在采购管理中遇到的难点问题
  1.物料采购计划与生产脱节
  电子行业材料多,每个产品的所用材料在几十到上千种之间,产品还有不同的半成品构成,一般有3、4阶,客户订单数量少,品种多,且订单交货期短,有的订单还指定使用零件,根据订单或市场预测,考虑各阶损耗率、BOM中材料的生失效日期算出不同时间的材料毛需求量,再结合库存量、在途量、材料包装量、替代料等计算所需物料是比较困难的。
  电子产品由于变化快,所以订单交期越来越短,为能够满足客户的订单,常常是物管部门根据业务单位提供的销售预测备料,或者备好可以通用的半成品。当有客户订单时,再根据订单产生对应的产品生产计划和部分采购计划。而执行中采购人员大部分的精力用于编制计划、紧急采购、督办和解决生产缺料问题,对于实际客户需求业务的变化并不敏感而使得采购计划往往与生产计划脱节;
  2.采购配额管理困难
  电子业对于一些关键料件出于质量、生产需要及价格平衡等考虑普遍由两家以上的供应商进行供货,并针对每个供应商设定一定的采购配额,而对于采购量如何按照配额进行分配则是一个较为烦琐的问题。
  3.供应商的评估
  电子产品物料计划困难,材料厂商众多,一个材料可以有三、四家或更多的厂商供货,如果厂商不按时交货,交早会造成仓库堆积,增加储存成本和损坏机率,交迟则会造成停工待料;或虽按时交货,但品质不佳,一方面增加了检验成本,一方面影响生产。在价格方面,实际执行的采购价是否能和公司的核定价一样,也是管理者担心的问题。而完成一张客户订单,涉及数十或数百家供应商,任何一家供应商出现问题都会给公司带来莫大的损失,所以如何评估筛选出优秀的供应商是电子行业的重要考量点。
  采购管理需求分析及EDC产品说明
  1、按期采购与按单生产完美结合的物料采购计划
  电子企业为满足客户不断变化调整的订单需求,需要企业在计划、生产过程中全程按订单进行追踪,然而企业的采购行为往往是按周期合并下单并要求供应商针对物料周期性地供货,这样在MRP展开过程中就产生了按期间采购和按单追踪的矛盾。ERP可以针对物料在存货档案中可以分别设置PE件和LP件(期间供应和批量供应),系统在MRP展开时会自动按物料该属性的不同将需求合并供应或按单分别供应。
  2、配额管理
  提供了配额管理的功能,通过配额算法,将采购需求(MRP/MPS采购计划、ROP采购计划、请购单)在多个供应商间进行分配,批量生成采购订单。同时可以考虑各种供货约束。
  系统提供了两种配额算法:简单比例配额和累计比例配额。
  简单比例配额就是在对供应商进行配额计算时,不考虑该供应商的历史供货量,严格按照供应商的配额比进行计算。累计比例配额是在对供应商进行配额计算时,要考虑该供应商的历史配额量。这种配额方式追求的目标是在一段时间内,对某一个存货,各个参与配额的供应商的实际采购量维持在其规定的配额范围内(即所规定的配额比例)。也即每次配额时,实际完成率最低的优先分配。
  3、全方位的供应商评比
  为了让采购人员直观、准确地选择供应商,让管理人员严格、科学地监控采购者,ERP提供了供应商查询,使我们可以按照物料、时期、供应商甚至采购员做供应商价格、到货合格率查询,到货准时性比较查询。对于供应商的评分,通过人为过程来确定,系统可以只记录评分结果与评分查询。
  此外,针对不同的供应商可以实现对采购物料做最高进价的控制,并能够实现多种取价策略和现场调价的功能。
·  生产管理难点及EDC解决方案
  企业在生产管理中遇到的难点问题
  1、现场插单的调整全凭经验
  电子企业尤其是面向订单生产的企业,生产过程中经常会因为客户需求的变化而导致生产订单需要及时插单或调整,这就需要生产计划调度人员及时掌握生产中各种信息并及时作出调整的决策,即满足订单的要求又不致于造成生产现场的停工待料或生产浪费。
  2、不容易实时掌握生产工序的进度状况
  电子行业同一产品系列不同型号间的材料构成以及加工过程一般差异不是很大,只是在具体某一材料或工艺上有些不同。而客户需要的频繁变化导致生产过程中插单、挪料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就需要现场调度人员及时掌握各工序的生产在制状况,从而能及时调整生产订单为适应新的客户需求的订单产品型号。
  3、现场领料状况混乱
  电子业由于生产特性不同,现场用料的领用方式也随之不同,除正常的按加工齐套数进行领料外,对于一些不可拆分或难于计数的材料,有时候需要先领用后再按照完工数量统计实际使用量进行倒冲扣料。有些企业为了管理方便,在生产车间设有现场仓库,此部分的材料不易管理。
  4、生产过程的全制程检验难度大
  电子企业一般在生产过程中对于生产条件、工艺、环境等要求较高,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程度决定了生产中良品率的控制水平,任何一个环节的质量差错往往就会造成整个批次的报废。因此在产品加工过程中需要从材料购买、工序、生产入库、保存、包装、出库等全过程进行质量检验。
  生产管理需求分析及EDC产品说明
  1、生产订单ATP预测
  如果发生临时插单,除在订单阶段可对所需材料进行ATP模拟外,对于不启用MRP系统进行物料需求计算的企业,ERP还提供了生产订单的ATP模拟,用户可以在生产订单开单后运行ATP计算,系统会自动算出各子件需求日期的ATP数量,便于用户考察生产订单的可执行状况。
  2、工序管理满足精确的生产进度控制
  ERP提供的车间管理依据各制成品的加工工艺路线,以支持车间工序(Operation)计划,并作为产能管理的依据;通过车间事务处理,可随时掌握生产订单各工序在制品状态、完工状况,支持工序倒冲领料,收集生产订单各工序的实际工时作为成本计算依据,自动产生工序报检并随时掌握工序质量状况。
  · 生产订单工序计划可支持顺排和逆排两种计划方式。
  · 转入车间管理系统的生产订单,可个别修改其工艺路线 工艺路线(Routing):对产品制造工序的一个序列,可用来生产物料。工艺路线由物料、一系列工序、工序序列和工序有效日期组成。每个工艺路线可以有任意道工序。对于每道工序,可以指定一个工作中心,以确定可用于该工序的资源。、工序计划、检验资料、资源需求等,并可按班次、设备、员工分配工序的生产计划。
  · 可整批检查生产订单工序计划的产能可用性,并协助执行有限产能排程。
  · 工序转移单支持在生产订单工序内(工序内部移动)和工序间(工序之间移动)移动物料(母件),以随时掌握物料在各工序的状态 工序状态用于控制工序内部和工序之间的移动和资源处理,并跟踪工序内部的物料(母件)。本系统包含五种工序状态(加工、检验、合格、拒绝、报废)、(加工、检验、合格、拒绝、报废)及其数量,并产生工序报检及工序倒冲领料。
  · 生产订单工时记录单可提报生产订单工序各班次、设备或员工实际完工数量及工时。工时记录单可手动输入,也可由工序转移单自动生成。
  · 可按多角度及时产生生产订单工序在制状况表、工序完工统计表、工序开工日期异常状况表等。
  3、灵活多样的领料方式
  除正常的按生产订单领用方式外,对于因包装的不可分割或价值较低的材料,通常会存放在生产线或委外商处(将材料从普通仓库调拨到现场仓库或委外仓库),在产品完工后由系统根据完工或入库产品耗用的材料自动倒扣现场仓或委外仓的材料数量。提供的倒冲领用正好满足了这种情况的领料需求,系统的倒冲方式包括生产倒冲和委外(入库)倒冲,生产倒冲又分为工序倒冲和入库倒冲。不仅如此,系统还提供了限额领料的控制,从管理手段上避免生产领料造成的浪费。
  4、贯穿产品生产全过程的质量检验
  ERP通过在供应链管理过程中建立系统、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使得供应链管理过程更加严谨、系统、全面,质量管理成为供应链管理体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系统可以处理包括来料检验(采购检验、委外检验)、产品检验、工序检验、在库检验、发货检验、退货检验、其他检验等八种类型的检验;还可以进行留样的处理,并记录留样的检验情况。
  系统还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质量统计分析图表,帮助用户进行不良原因等多种分析,以不断改善产品质量。
·库存管理难点及EDC解决方案

企业在库存管理中遇到的难点问题
 1、库存齐套管理麻烦
  电子业由于订单变化频繁,因此经常需要按订单/产品物料清单,来统计库存材料的齐套量,以便生产计划人员能快速判断插单的合理性、可行性并作出正确的决策
 2、盘点管理困难
  电子业材料型号规格多,使得盘点工作繁重;盘点周期长,需要现场停工,仓库冻结,严重影响正常作业。
 3、容易产生材料呆滞和积压
  造成呆滞料的原因很多,有时因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快,客户取消了订单;有时因产品版本更新频繁,旧材料不再使用;有时是因为供应商的最低起卖量超过了需求量;有时是因为实际生产用料低于标准损耗率;有时是因为仓库把关不严,超收厂商材料等等,因此如何防止呆滞料,发生了呆滞料后如何尽早提醒管理者就很重要。
  库存管理需求分析及EDC产品说明
  1、齐套管理
  针对某些电子产品组装过程中零配件众多,套数管理要求高的特点,EDC提供了完整的子件齐套管理,库存的齐套分析可以根据物料清单或生产/委外订单子件用料表,结合各物料的库存情况,计算当前库存可生产母件产品的最大可成套量。而且可以按某种产品所有的采购件进行齐套采购,或者专为某个销售订单或者出口订单所需的装配件进行采购,从而减少冗余采购,控制库存。
  2、 完整的盘点管理
  EDC提供完整的盘点管理功能,提供定期和周期的盘点方式,针对周期盘点系统可以对到盘点周期的存货进行预警;可依据仓库、批次、存货类别、失效日期来产生盘点表,盘点时即可以对普通仓库产生盘点表也可以针对倒冲仓库产生盘点表,实盘数据录入完成后,系统可自动产生盘盈损报表并调整库存。
  3、多种库存分析和预警
  EDC提供了多种库存分析和预警功能,可以对安全库存、超储库存、短缺库存、库存积压和呆滞状况进行各种库存储备分析,并且可以通过ERP的预警应用平台在库存可用量低于最低库存量或高于最高库存量的情况进行预警和控制,为用户提供预警信息和出入库控制,以避免库存储备积压、短缺、过高或过低的状况发生。
·  财务管理难点及EDC解决方案
  企业在财务管理中遇到的难点问题
  1.应收账款困难
  电子行业客户普通应收账款的收款周期较长,需要针对客户制定不同的付款规则并进行管理。
  2.成本计算不准确
  电子产品零件众多,为提高周转次数,零件采购次数频繁,每个零件的月加权平均成本核算不易。半成品和成品型号多,每一种型号又有多种产品,每种产品一个月有可能生产多次。成本计算上,首先要将本月所有购买物料的月平均成本计算出来,然后在计算出所有半成品的成本,除了详细分别统计每一个每一批次半成品所领物料外,还需合理的分配半成品制作过程中应分摊的人工和制造费用,然后再将相同半成品计算出月平均成本,再依此计算最终产品领用半成品的成本以及成品应分摊的人工和制造费用。再考虑重工成本,或月末未完工在制的状况就更为复杂了。
  财务管理需求分析及EDC产品说明
  1、信用和应收
  强调应收账款的事前控制,良好的事前控制可以规避80%的应收风险。系统可以对客商设定信用额度和信用期限,在实际开单时候及查询中能够得到体现。
  2、成本核算
  订单成本:针对项目型生产企业,ERP提供了订单成本核算,能够按不同的项目订单归集和分配成本;
  在电子行业,由于产品在加工过程中的在产品数量难以盘点和计量,而且对于在制品的成本分配时企业一般对在产品不负担制造费用、人工费用、辅助费用、其他费用,只负担材料费用。完工与在产品材料分配公式为:完工产品材料金额=产品材料定额每月变动表耗量*实际材料平均单价,在产品材料金额=投入材料费用总金额-完工产品材料金额。系统在在产品的分配方式上支持按在制品倒挤,并且针对共用材料支持按产量、平均、按工时、按定额总成本等多种分配方式。
  对于电子行业,由于零部件产品价格呈现不断下降趋势,采用标准成本可能需要不断调整零部件价格。所以,也不适于采用标准成本法;一般电子行业多采用实际成本核算为主,通过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差异分析,评估成本变动趋势;ERP支持实际成本法核算,并附以定额或标准成本的分析功能;在材料成本的核算上支持先进现出后进现出等多种存货计价方式。
深圳市宏拓新软件有限公司
http://www.szedc.com
专业行业ERP解决方案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