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计量问题

楼主(2011-03-08):
发现一配电箱将给电度表提供电流的互感器接上电流表,也就是三只互感器除了给电表提供电流回路也分别给三只电流表提供电流,请问这样对电表计量会产生什么影响。请大家赐教。

网友A:
应该没多大影响吧

网友B:
没多大影响

楼主:
靠,电流表并联在电度表电流线圈上,误差天文数了。

网友C:
还这不知道  没遇到过

网友D:
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和电流表和电度表(电流线圈)串连在一起,在不考虑线径时(但线径不小于2.5mm2)预计量没有影响。如果电流表并联在电度表电流线圈上,那样影响就大了。

网友E:
完全可以

网友F:
电表
电表应该与电流表串联吧

网友G:
电表应该与电流表串联,没有影响。

网友H:
电表应该与电流表串联,没有影响?为什么不可以幷连?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和电流表和电度表(电流线圈)串连在一起,在不考虑线径时(但线径不小于2.5mm2)预计量没有影响。如果电流表并联在电度表电流线圈上,那样影响就大了。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