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8):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在进行线路移位之后出现触摸屏显示值不稳定。(信号由PLC给定)而同接一个热电偶的另一个温度仪数值显示则很稳定。这种原因是外部干扰造成的吗?

网友A:
可能-----前提没有线路的任何变动

网友B:
很可能是热电偶信号线有接头,这个接头没有连接好。

网友C(2011-04-24):
可以调换plc口看显示值是否正常来判断是PLC,传感器,变送器,还是线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