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8):
我这里有一款75KW的电机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变频器在8.7Hz运行的时候,我用钳形表在变频器进线侧量的电流是10A左右,在变频器出线侧量的电流大概在50A左右。请教这是怎么回事?我要测量电流要以哪个为准?像这样电机的功率怎么计算?

网友A:
变频器的进线电流用钳表测还是可以的,变频器的出线不要使用普通的钳表,测不准的,要有谐波钳表,或者用指针式的表检测。

网友B:
呵呵;低频时输出侧电压低;

网友C:
功率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