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8):
圆盘式大理石切割机,具有主锯片电机(2--3个接触器)、上下电机(2个接触器)、左右电机(2个接触器),还有上下限中间继电器、左右限中间继电器、自动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水泵接触器等。根据厂家不同,数量有的少。不知道哪位大师有此类机器的电路图或者维修资料,望主本人一臂之力。另外,本人想用单片机自制一个控制板,以减少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不知道此类机器的详细动作过程,请详细说明。多谢!

楼主:
真的没人懂这行吗?还是不愿说出?

楼主:
各位,帮忙了,我实在是想要啊,怎么没人回啊?

楼主:
着急呀,各位,帮忙了!

网友A:
的用plc费用太高,图没有但是可以维修,和画图

楼主:
看来这方面的资料是找不到了!

网友B(2012-03-03):
原理不复杂啊,多看多想,先找出动作的顺序,然后画出电气原理图,这几种都是位置控制加正方转。

网友C:
楼主知道机械怎么动作就可以用单片机写程序了啊
还想问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