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8):
我在做宾馆的装修,求教节能钥匙是怎么连接的,图纸上在配电箱不远的位置还画了个限位开关,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这里先谢谢师父们了

网友A:
是取电器的那种吗?如果是的话,限位开关就应该在取电器里了,靠开关控制接触器给房间供电

楼主:
应该是你说的那种,能说说原理吗,谢谢你了